修主板的时候应该先易后难。

楼主(2008-11-29):
今天修板的时候碰到了一个问题,  上电掉电。

强行上电跑“ff”,相信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遇到过,

我首先考虑的是VCORE方面的问题, 结果量了半天没发现问题,  量MOSE管, 阻抗有点低,以为是VCORE芯片坏了。

换了个VCORE芯片, 结果还是这样。

然后我就不加电量,结果发现跳线上3V不出。

把电池拆下一量发现电池没电了,

换了个电池,OK了。 。

道理我也说不清,希望遇到过这样问题的人能说明一下。。。

网友:
不同的主板在电池没有电或偏低时出现的故障都不一样,有的只是不能存时间,保存COMS资料,有的一通市电就自动开机,有的开不了机,有的进引导不了系统。

网友:
有一种新蓝蓝精灵的主机,主板没电池就不会通电

网友:
具体要看什么样的主板,华硕的板子如果是CMOS电池无电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的,当然是先易后难,反正是别人没修过的主板就好修。

网友:
我就是很讨厌修二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