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奇怪故障

楼主(2008-11-29):
一块865主板(DFI的)开机正常工作2小时后蓝屏,再次开机测试卡显示C1,不插显卡可以正常跑到FF.每天第一次开机都正常.还有就是在正常工作时如果关机拔电源后再开机也是显C1,不拔电源开机正常。
      另外板载声卡和PCI声卡系统都不识别,PCI网卡正常。
      内存显卡都换了多个故障相同,AGP供电1.52V,内存2.6V
      更换I/O,板载ALC101故障依旧
     现在机器每天只能工作2小时然后等2-3小时后在工作
     不知各位大侠有没有维修过类似的故障

网友:
换过CR2.1,CD2.53的CPU还是一样故障,BIOS里AC97声卡开了,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黄色感叹号也没有AC97声卡,操作系统做了几个都一样。

网友:
检查一下电容。。

网友:
把主板上所有电解都代换了故障依旧,供电电压正常。

网友:
我的经验值怎么还是负分呢,不公平嘛!抓紧时间挣分,要不然好东西都被别人抢啦!很多东西还要学习啊!

网友:
怎么没有人呢,各位老师帮看一下。

网友:
最后清洗主板后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主板天天修,还真没有遇到这样的  呵呵

网友:
请问如何清洗的?-----------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是怎么清洗的。是用自来水吗?

网友:
南桥虚焊了或是南桥供电不足。

网友:
现在主板又出现以前一样的故障了,上次是用酒精清洗的。各位大侠还是要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可能南桥虚焊

网友:
你换个电源来试下!

网友:
bios的版本
内存的兼容性

网友:
11 12楼,主板用自来水洗洗就可以,但是要晾干,用酒精洗很贵洗干净板花掉许多!

网友:
用洗板水洗板的,是啊,可能是内存不正常,把BIOS清一下,拨电源后,把主板上的电池拔下来,几分钟后再上上去,再有把BIOS里的内存检测把开,并且把内存的等级降到3,一般情况我们选择的是1。还有你蓝屏的是时候南桥是不是很烫

网友:
你的独立显卡,风扇有没有转啊,GPU显卡的芯片是否发烫,一般C1表示内存不过的意思,换条质量过硬,是真品的内存条试试

网友:
内存是没有问题的,换过几根了。南桥也不烫,冷机开机正常。出故障时测试卡跑C1,不插显卡能从00跑到FF,北桥是865G,但是主板没有使用集成显卡。

网友:
显卡用9550.5200.4x的400.都代换了故障相同。IO W83627G-AW用W83627F-AW代换故障不变。

网友:
我有块板和你差不多,后来看见内存槽坏了
插还有个槽,机器一切正常了

网友:
把板载的声卡ALC101卸掉看

网友:
昨天板载的声卡拿掉了还是一样,内存是没有万元问题的,主板上有4个插槽,出故障时把显卡拿掉能从00跑到FF应该说明内存是正常的。

网友:
现在BIOS没有烧,南桥没有换,没有烧录工具,技术不行没法换南桥看来主板要挂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 为题;加汗一下吧

网友:
今天遇到个电池没电引起C1死循环的,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
对呀.有换内存吗?有换还一样的话那就是有虚焊的地方了.

网友:
内存,显卡包括内存插槽AGP插槽都不用怀疑了,现在用风枪把南桥吹一下好就好,不好就不修了

网友:
现在把IO,声卡都换成原来的,南桥随便用风枪吹了一下声音终于出来了,不知道能用长不

网友:
现在主板不能GHOST,只能用WIN PE装系统,以前GHOST可以。

网友:
不能GHOST 是CPU风扇散热不好

网友:
你清洗后好了一段时间,有种可能就是你的主板被腐蚀了可能是哪里NB或SB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