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ENT 英国货 主机 =料板号查询表

楼主(2008-11-29):
Advent 2021 === Medion MID2020 (MD-41274)
Advent 2022 === Medion MID2020 (MD-41274)
Advent 2023 === Medion MID2020 (MD-41274)
Advent 2027 === Gericom Blockbuster N251S6 (Uniwill)
Advent 3082 Nordic === ECS 321 (Ei System 3082)
Advent 4401 === ECS S20 II
Advent 4470 === Gericom Webgine series (Webboy 340S2)
Advent 4480DVD === Gericom Webgine series (Webboy 340S2)
Advent 5365 === Gericom Webgine series (Webboy 340S2)
Advent 5301 === ECS U50SI 1
Advent 5302 === ECS U50SI 1
Advent 5365 ===
Advent 5372 === Gericom Webgine N340S8
Advent 5401 === Quanta TW7M (Techguys say ECS S20 II or Quanta TW7M  )
Advent 5470 === Gericom Webgine series (Webboy 340S2)
Advent 5471 === Gericom Webgine series (Webboy 340S2)
Advent 5480 === Gericom Webgine series (Webboy 340S2)
Advent 5485 DVD ===Gericom Webgine series (Webboy 340S2)
Advent 5490 === Gericom Webgine series (Webboy 340S2)
Advent 5493 === Gericom 1stSupersonic A440
Advent 6000 === ECS 557
Advent 6001 === Quanta KN1 (Gericom 1stSupersonicPCIE-KN1)
Advent 6301 === ECS L75II 8
Advent 6400 === not listed @ Techguys
Advent 6410 ===
Advent 6411 === Gericom Overdose3 2200C (Clevo 2200C)
Advent 6412 === Gericom Webgine N340S8
Advent 6413 === Gericom Webgine N340S8
Advent 6413A === Gericom Webgine N340S8
Advent 6414 === Gericom Webgine N340S8
Advent 6414B === Gericom Webgine N340S8
Advent 6415ComboXP === Gericom Webgine N340S8
Advent 6416 === Gericom Webgine N340S8
Advent 6417 === Gericom Webgine N340S8
Advent 6418XP === Gericom Webgine N340S8
Advent 6419 === Gericom Webgine N340S8
Advent 6421ComboXP === Gericom Webgine N340S8
Advent 6422 === Gericom Webgine N340S8
Advent 6470 === Gericom WebshoxPer4mance-34AS1
Advent 6480 ===
Advent 6515 === not listed @ TechGuys
Advent 6520 ===
Advent 6521 ===
Advent 6522 === Gericom Webgine N340S8
Advent 7000 === LE1D
Advent 7000A === LE1D
Advent 7001 === Gericom WebginePerformance-355V1
Advent 7002 === Mitac 8170
Advent 7003 === Gericom WebginePerformance-355V1
Advent 7004 === Mitac 8170
Advent 7005 === Mitac 8170
Advent 7006 === Mitac 8170
Advent 7007 === Mitac 8170
Advent 7008 === Mitac 8170
Advent 7009 ===
Advent 7011 === Gericom N35AS1 WebshoxPer4mance OEM Uniwill
Advent 7012 === Mitac 8170 or Gericom N35AS1 WebshoxPer4mance
Advent 7013 === Mitac 8170
Advent 7014 === Mitac 8170 or Gericom N351S1
Advent 7015 === Gericom N351S1 (possible) OEM Uniwill N351xx
Advent 7016 === Gericom Blockbuster N251S6 OEM Uniwill
Advent 7017 === Gericom Blockbuster N251S6 OEM Uniwill
Advent 7018 === Mitac 8060, HiGrade 8060, Gericom Hollywood P4
Advent 7019 === Mitac 8060, HiGrade 8060, Gericom Hollywood P4
Advent 7026 === Gericom Blockbuster N251S6
Advent 7027 === Gericom Blockbuster N251S6
Advent 7030 === Mitac 8080 (HiGrade 8080)
Advent 7031 === Mitac 8080 (Higrade 8080) Not listed @ TechGuys
Advent 7032 === Mitac 8060, HiGrade 8060, Gericom Hollywood P4
Advent 7035 === Medion MID2020 ( MD-41274)
Advent 7036 === Medion WID2000 (MD-40673) not listed @ TechGuys
Advent 7037 === Medion WID2000 (MD40673)
Advent 7038 === Medion RAM2000 (MD-40888)
Advent 7039 === Medion WAD 2000 (MD-41086)
Advent 7040 === Medion FIM2010 (MD-40674)
Advent 7041 === Medion MIM2000 (MD-40676)
Advent 7045 === Medion MID2020 (MD-41274)
Advent 7046 === Medion WID2000 (MD-40673)
Advent 7047 === Medion WID2000 (MD-40673 or MD-41271)
Advent 7048 === Medion WID2010 (MD-41567)
Advent 7049 === Medion WID2000 (MD-40673 or MD-41984) not listed @ TechGuys
Advent 7053 === Averatec E1200 (E12B, Magnesium 3300) and Twinhead Efio 121i (US model N23PB)
Advent 7055 === Medion MID2020 (MD-41274)
Advent 7056 === Medion WID2010 (MD-42418 or MD-41567)
Advent 7060 === ECS G733E
Advent 7061M === ECS G557
Advent 7062 === Mitac 8599
Advent 7063M === ECS G553
Advent 7064M === Averatec E1200 (Magnesium 3300) and Twinhead Efio 121i (US model N23PB)
Advent 7065 === Mitac 8599
Advent 7066M === Medion SIM2000 (MD42469)
Advent 7068 === ECS G733E
Advent 7070 === Medion RAM2000 (MD40888)
Advent 7072 === ECS G553
Advent 7073 === ECS G733E
Advent 7074 === Quanta KN3
Advent 7075 === ECS G557 (TechGuys images are of 7063M G553 case)
Advent 7076a === ECS G220 webcam
Advent 7077 === ECS G733G
Advent 7078 === ECS G220
Advent 7079 === ECS G600
Advent 7080 === ECS 910
Advent 7081 === ECS 321 Series
Advent 7082 === ECS 321 Series
Advent 7083 === ECS 331 Series
Advent 7084 === ECS G600
Advent 7085 === ECS 558
Advent 7086 === ECS 321
Advent 7087 === LE1D
Advent 7088 === ECS 331 (TechGuys underneath pic more like G335)
Advent 7089 === Quanta EF6 version (EAA-88)
Advent 7090 === Quanta EF6 version (model RW3 on label) Tech Guys-same as 7089
Advent 7091 === ECS G610
Advent 7092 === ECS 910
Advent 7093 === Quanta TW3M (EAA89) Conexant HD audio
Advent 7094 === ECS 321
Advent 7095 === ECS 321
Advent 7096 === ECS 331 series
Advent 7097 === ECS G335 series
Advent 7098 === Quanta KN1 (Gericom 1stSupersonicPCIE-KN1)
Advent 7099 === ECS G335
Advent 7100 === ECS 558 series (TechGuys images are of 7063M/G553 case)
Advent 7101 === ECS 558 series (TechGuys images are of "generic" 553 case)
Advent 7102 === ECS 331
Advent 7103 === ECS 558 series (TechGuys images are of "generic" 553 case)
Advent 7104 === Quanta EF6C (EAA88) TechGuys say EF6N
Advent 7105 === ECS 331 series
Advent 7105PA=== ECS 331
Advent 7106 === Quanta EF6N
Advent 7107 === Quanta TW3M (EAA89)
Advent 7108 === ECS G335
Advent 7109 === ECS G335 (may have Realtek 8187 WLAN not Ralink)
Advent 7109a === ECS/Uniwill L51 II 3/5
Advent 7109b === ECS/Uniwill L51 II 3/5
Advent 7110 === Quanta EF6N (EAA88)
Advent 7111 === Quanta TW3M (EAA89)
Advent 7113 === ECS/Uniwill L51 II 3/5 (Ralink WLAN MSI 6877)
Advent 7114IT === ECS Uniwill L51 IIS not UK model, not listed @ TechGuys
Advent 7115 === ECS G335
Advent 7116 === ECS/Uniwill X721A
Advent 7170 === Mitac 8170 not listed @ TechGuys
Advent 7200 === ASUS L7200 not listed @ TechGuys
Advent 7201 === PL5C (TechGuys images are Packard Bell Easynote MZ35/36)
Advent 7203 === Quanta TW3M
Advent 7204 === ECS/Uniwill L71 II 3/5
Advent 7205 === Quanta TW3M (EAA89) not listed @ TechGuys
Advent 7206 === Quanta TW3M
Advent 7208 === ECS/Uniwill L51 II 3/5 (LAN Realtek 8101)
Advent 7211 === PL5C (TechGuys images are Packard Bell Easynote MZ35/36) DSG model numberAL096
Advent 7250 === ASUS L7200 not listed @ TechGuys
Advent 7250DVD == Asus L7000-D
Advent 7255DVD === Asus L7000 not listed @ TechGuys
Advent 7300 === ASUS L7300 series not listed @ TechGuys
Advent 7301 === PL5C (TechGuys images are Packard Bell Easynote MZ35/36)
Advent 7302 === PL5C (TechGuys images are Packard Bell Easynote MZ35/36)
Advent 7313 === ASUS 7300 Not listed @ TechGuys
Advent 7340 ===
Advent 7340DVD === not listed @ TechGuys
Advent 7355 === not listed @ TechGuys
Advent 7360 ===
Advent 7361DVD ===
Advent 7365 === ASUS L7200/7300 not listed @ TechGuys
Advent 7365DVD=== Asus L7200/7300 not listed @ TechGuys
Advent 7400 === ASUS 7400
Advent 7445DVD === ASUS 7400
Advent 7450DVD === ASUS 7400
Advent 8001 === Quanta KN1 (Gericom 1stSupersonicPCIE-KN1)
Advent 8080 === Not listed @ TechGuys
Advent 8109 === ECS G335
Advent 8111 === ECS/Uniwill L51 IIS
Advent 8112 === ECS S20 II
Advent 8115 === ECS/Uniwill L51 II 3/5
Advent 8117 === ECS/Uniwill L71 II3
Advent 8170 === Mitac 8170 (Higrade M6400) not listed @ TechGuys
Advent 8212 === ECS S20 II Webcam
Advent 8215 === ECS/Uniwill L51 II 3/5
Advent 8275 ===
Advent 8276 ===
Advent 8315 === Quanta TW3M (EAA89) Agere AC97 modem
Advent 8350Lite=== not listed @ TechGuys
Advent 8400 === ASUS L8400 series not listed @ TechGuys
Advent 8465 === ASUS L8400 series
Advent 8470 === ASUS L8400 series
Advent 8475DVD === Asus L8400 series
Advent 8480 === ASUS L8400 series
Advent 9112 === ECS S20 II
Advent 9115 === ECS U50SI 1 (WLAN Ralink - may have Realtek WLAN and Ralink drivers) (Gericom Phantom A4 Superlight)
Advent 9117 === ECS/Uniwill L75 II8
Advent 9212 === ECS S20II
Advent 9215 === ECS/Uniwill L55 II 3/5
Advent 9315 === ECS U50SI 1 (Gericom Phantom A4 Superlight)
Advent 9415 === ECS U50SI 1 (Gericom Phantom A4 Superlight)
Advent 9515 === ECS/Uniwill L56RI (L51R1 with AMD/ATi RS690 & SB600 chipset)
Advent 9517 === ECS/Uniwill L75II8
Advent 9617 === ECS/Uniwill L75II8
Advent 9912 === ECS S20II
Advent 9915W === PL3C
Advent ERC430 === Quanta TW3M
Advent ERT2250 === ECS/Uniwill L51 II 3/5
Advent F7400 === Asus F7400
Advent K100 === ECS L51SA
Advent K200 === ECS L51SA Webcam
Advent K300 === ECS L51SA Webcam & Radeon X2300
Advent K4000 === ECS/Uniwill L55 II9
Advent KC500 === ECS U40SI 1 (Gericom Phantom A4 Superlight) 13.3" screen
Advent KC550 === ECS U40SI 2
Advent 6000 === ECS L51 II
Advent L7200 === Asus L7200
Advent L7365DVD=== Asus L7365
Advent L8400 ===ASUS L8400 series
Advent QC430 === Quanta TW3M (EAA-89)
Advent QRC430=== Quanta TW3M with QCOM (Ralink) WLAN
Advent QT5500 === Quanta TW3M (EAA-89)

网友:
兄弟,对不住了,就不帮你加分了,这个机器太偏,国内基本没有销售。

网友:
英国网站上的Lifebook,Amilo.......  无边思绪最好看一下,有用的话摘录一下.
http://www.fujitsu-siemens.co.uk ... eral/Ident_numb.htm

网友:
好的。张老!

网友(2009-01-08):
Lifebook Identification from Ident numbers:

Notebook------------- Ident letters - followed by 6 numbers

Model Platform /Codename
LITELINE
LFLLFLLFL
LF6LF6LF6
LIFEBOOK
C series
C-xxx0 Rainier
C-xxx5C-4135; C-6135; C-4325; C-6325; C-4155; C6155; C-6535Neat
C-xxx5C-4175; C-6175; C6545; C-6185; C6555; C-4345; C-6345; C6565Iris
C-6xx7C-6597; C6387; C-6637Sally
C1010, C1020C1010, C1020Pine EF3 / EF4
C1110, C1110DC1110, C1110DRialto LE
B series
B-2130 / B-2132B-2130 / B-2132Zephyr
B-2131 / B-2133 / B-215XB-2131 / B-2133 / B-2154 / B 2156Chiffon / Chiffon E
B-2175 / B-25XX / B-2610 B-2175, B-2545, B-2547, B-2562, B-2566, B-2569, B-2610Quilt 1 / Quilt 2 / Quilt 3
P series
P2020P2020Muir-E
P5020P5020Poppy
P7010P7010Pumpkin
S series
S-4510 / S-4542S-4510 / S-4542Anise
S-4546 / S-4572S-4546 / S-4572Thyme
S-5582 / S-5586S-5582 / S-5586Fennel
S6010S6010Laurel
S6120S6120,S6120DGinger
S7010S7010, S7010DOnion
S7020S7020Grosso
T series
T3010T3010,T3010DMace
T4010T4010,T4010DSoriel
E series
E-5xx0 / E-6xx0 Biscayne (SE)
E-6xx5E-6575; E-6585; E-6595; E-6355Acadia
E-66x4 / E-66x6E-6624; E-6644; E-6634; E-6646Rickwood
E7010 / E7110E7010 / E7110Rockport
E2010E2010Rosetta
E4010/E4010DE4010/E4010DRialto
E8010 Emilia
E8020 Eton / Etna
X series
X-75x0X-7530; X-7550; X-7560; X7570Merlot
X-7595X-7595Kenai
Celsius Mobile
Mobile 800
Mobile 810Mobile 810Mobile 810
Mobile H210CM H210Emilia
Mobile H230CM H230Eton
A series
WF1AWF1AWF1A
H series
WF1H / WF2HWF1H / WF2HWF1H / WF2H

ModelIdent Introduced
Lifebook
B-2130 Zephyr
B-2131 Chiffon
B-2154 Chiffon
B-2156 Chiffon
B-2175YBTTQuilt 1Feb-01
B-2545YBUOQuilt 2Aug-01
B-2547YBUOQuilt 2Aug-01
B-2562YBVXQuilt 3Dec-01
B-2566YBVXQuilt 3Apr-02
B-2567YBVXQuilt 3Apr-02
B-2569YBVXQuilt 3Apr-02
B-2610YBVXQuilt 4Jul-02
C-1010YBDEPine EF3Apr-02
C-1020YBDMPine EF4May-02
C-1110YBFVRialto LEJun-03
C-1320YBBVCottonJul-05
C-1320 ROHSYB2VCottonJul-05
C-4345YBLPIris 3Jan-01
C-4355YBLPIris 4Apr-01
C-4367YBUKSallyAug-01
C-4377YBUKSallyAug-01
C-4387YBUKSallyAug-01
C-6345YBLPIris 3Jan-01
C-6367YBUKIris 4Aug-01
C-6377YBUKSallyAug-01
C-6387YBUKSallyAug-01
C-6565YBLPIris 3Jan-01
C-6575YBLPIris 4Jan-01
C-6587 YBUKSallyAug-01
C-6597YBUKSallyAug-01
C-6617YBUKSallyAug-01
C-6637YBUKSallyAug-01
C-1410YB5TClioJul-06
C-1320YBBV
YB2V
E-2010YBNBRosettaMar-03
E-4010YBFPRialtoMay-03
E-6195YBPJAcadiaJan-01
E-6355YBPJAcadiaJan-01
E-6555YBPJAcadiaJan-01
E-6565YBPJAcadiaJan-01
E-6575YBPJAcadiaJan-01
E-6585YBPJAcadiaJan-01
E-6595YBPJAcadiaJan-01
E-6604 YBUQRickwoodAug-01
E-6624YBUQRickwoodAug-01
E-6626YBUQRickwoodAug-01
E-6634YBUQRickwoodAug-01
E-6636YBUQRickwoodAug-01
E-6644YBUQRickwoodAug-01
E-6646YBUQRickwoodAug-01
E-6654YBUQRickwoodAug-01
E-6656YBUQRickwoodAug-01
E-6664YBUQRickwoodAug-01
E-6666YBUQRickwoodAug-01
E-7010YBDCRockportMay-02
E-7110YBSNRockportJul-02
E-8110YB2BEcruMar-06
E-8210 ATI graphicsYB2CEmuApr-06
E-8210 Intel graphicsYB2DEmuApr-06
E-8010 EXT VGAYBPDEmelia VJul-04
E-8010 INT VGAYBPDEmeliaJun-04
E-8020YBDVEton Feb-05
E-8020YBDVEtnaMay-05
E-8310YB8JEagleMay-07
E-8410 nVidiaYK8V
E-8410 intelYK8U
P-2020YBVMMuir-ENov-01
P-5020YEBDPoppyDec-04
P-7010YBQVPumpkinAug-04
P-7120YBCXTigaNov-05
P-7230YK7GMistletoeMar 07
P-1510YBVU
P-1610
Q-2010YB2MDinoMay-06
S-2110YB2EGarum2aMar-06
S-2110YB2FGarum2aMar-06
S-4546YETLThymeNov-00
S-4572YBTRThymeJun-01
S-5582YBVNFennelJan-02
S-5586 WLANYBVNFennelApr-02
S-6010YBDHLaurelJun-02
S-6120YBFBGingerMay-03
S-7110YB2KGilliaMar-06
S-7110 FPYB2LGilliaApr-06
S-7110YB2LGillia
S-7010YBMPOnionApr-04
S-7020YBBLGrossoJun-05
S2110YB2E
YB2F
T4210
T4215
T4220YK4C 08
X-7595YBPGKenaiX
H-210YBPCEmiliaJul-04
H-230YBWPEtonMar-05
H-240YB2AHumberMay-06
H-250YB8W
Celsius Mobile-AYBUVWF1AOct-01
Celsius Mobile HYBUWWF1HNov-01
Celsius Mobile 2-HYBDKWF2HJul-02
Amilo ProV-1000 YBKSFY27Jan-04
V-2000 (M7400)YSPAFB21Jan-04
V-2010 (L7300)YSPBPS4+Jan-05
V-2020 (M7405)YSPC255ii6Jan-05
V-2030YBCVLM7RAug-05
V-2035YBAPLM7WDec-05
V-2040YSPDM40Jul-05
V-2045YSPEW40Jul-05
V-2055YB5RLM7W+Sep-06
V-2060YBAQM40rohsDec-05
V-2065YBARW40rohsDec-05
V-2085YB2JW41Mar-06
V-3205YB2HDW1May-06
V-3405YK3VX40Jun-06
V-3505YK3TY40Jun-06
V-3515 LM10WDec-06
V-5325YK7H
V-3525YKMDY45Nov-06
V-3545 Y46Nov-06
V-7010YBRLEF5...BF3C21Aug-04
V-8010YBDWEF6Apr-05
V-8210YK3UY41Jun-06
Amilo AA1630 AthlonYSNA258KAMay-04
A1640YSNO259KL1Oct-04
A1645YSAB259KL6May-05
A1645 BatchYSAD259KL6May-05
A1650 Batch ROHSYSNZW37Jun-05
A1650GYSOEW37Sep-05
A1650G BatchYSAOW37Jun-05
A1650G RRYSANW37Sep-05
A1650G RR ROHSYSOBW37Jun-05
A1655GYSODKR2WNov-05
A1655GYSOFKR2WNov-05
A1655G RoHSYSLAKR2WNov-05
A1655G RoHSYSLBKR2WNov-05
A1667GYSAEP50CA0Sep-05
A1667GYSALP50CA0Sep-05
A1667G RoHSYSLCP50CA0Sep-05
A3667GYSAMP71CA0Jan-06
A3667G RoHSYSLDP71CA0Jan-06
A3667G RoHSYSARP71CA0Jan-06
A6600 AthlonPLA-GAACY26Sep-02
A7600 AthlonPLA-GABCY26Sep-02
A7600 BatchPLA-GECCY26Aug-03
A7620 AthlonPLA-GACF03,,,755CA5Oct-03
A7640YSNB255KIOct-04
A7645YSAC255KL6May-05
Amilo DD1840 P4 15"YSBD258SA0Oct-03
D1845YSNM258SA0Aug-04
D6100 Cel 14"PLD-GDCCY20Nov-01
D6500 PIII 14PLD-GDDCY23Nov-01
D6800 P4 14"PLD-GDHFH2Apr-02
D6820 P4 14"PLD-GDJFH2UNov-02
D7100 Cel 15"PLD-GDACY20Nov-01
D7500 PIII 15PLD-GDBCY23Nov-01
D7800 P4 15"PLD-GDGFH2Apr-02
D7820 P4 15"PLD-GDKFH2UNov-02
D7830 DIXONS BatchYSBDF01...7551A5Jun-03
D7830 P4 15"PLU-GDMF01...7551A5Jun-03
D7850 P4YSNK755SA5...SunnyApr-04
D8800 P4 15"PLD-GDIFH2Apr-02
D8820 P4 15"PLD-GDLFH2UNov-02
D8830 P4 15"PLU-GDNF01...7551A5Jun-03
D8850 P4YSNL755SA5...SunnyApr-04
Amilo KK7600YSBK8389Feb-04
K7600 BTSPLE-GEH8389Feb-04
K7610 WYSBM8389CFFeb-06
Amilo EL/LEL6800 14"PLE-GEAN243S9Feb-03
L1300 BatchYSNP8050FXSep-04
L1310GYSAHLM13WJul-05
L1310G RoHSYSLILM13WJul-05
L6810 14"PLE-GEBElfin2May-03
L6820 14"PLE-GED755ii5Oct-03
L6820 15"PLE-GEF755ii5Oct-03
L6825YSBL755ii5Mar-04
L7300 BatchYSNQPS4Oct-04
L7310 (W) BatchYSOG8650Nov-05
L7310 RoHSYSLJ8650 rNov-05
L7320 BatchYSLSLM13W+Jun-06
L7320 Direct ShipmentDFLSLM13W+Jun-06
La1703YSLZE25Nov-06
Li1705YSMIVA250Jan-07
Li1718YSMKY4B
Li1720 BatchYSLWY4AJun-06
Li1818YSMGL70ii0Dec-06
Li1820YSMFL70ii0Dec-06
Amilo MM1405YSNG259ii1Nov-04
M1420YSNDTopper... 8050FMay-04
M1424YSNJ259IA9
Dec-04
M1425YSNF255IA1
Oct-04
M1437YSNWP50EA0Jun-05
M1437GYSAFP50EA0Jun-05
M1439G MediamarktYSOC
P50EN0 (25K)
Sep-05
M1450G BatchYSAJM50EI0Dec-05
M1450G Batch RoHSYSLHM50EI0Dec-05
M1450G RRYSAKM50EI0Dec-05
M1451GYSAGM50EA0
Aug-05
M3438YSNSP71EN0May-05
M4438YSNUP71EN0May-05
M6100 Cel CDRYBUJHollyMay-01
M6300 Cel 14"YBDDPine..EF3Apr-02
M6300 Cel 14"YBEHPine..EF3Apr-02
M6450G BatchYSOHM40EI0
Nov-05
M6450G RoHSYSLOM40EI0Nov-05
M6453G MediamarktYSOAM40EA0 (20K)Nov-05
M6500 PIII DVYBUJHollyMay-01
M7400 BTSYSNCFB21Aug-04
M7405 BatchYSNE255II1
Oct-04
M7424YSNI255IA9Dec-04
M7425 (Mediamarkt)YSNH255IA1Nov-04
M7440YSAAAT11Apr-05
M7440GYSAIAT11Jul-05
Amilo PPa1510YSLKL50RI0Jul-06
Pa1510 B YSLRL50RI0Jul-06
Pa1510 Direct ShipmentDULRL50RI0Jul-06
Pa1538YSMAPTB50Oct 06
Pa1538YSMBPTB50Oct 06
Pa2510 BYSMML53Ri0
Pa2510 RRYSMLL53Ri0
Pa2548 RRYSMQPTT50
Pa2548 BYSMRPTT50
Pi1505 BYSLML50II0 Yonah CPU
Jul-06
Pi1505 BYSMEL50II5 Merom readyJul-06
Pi1505 Direct ShipmentDULML50II0 Yonah CPUJul-06
Pi1505 Direct ShipmentDUMEL50II5 Merom readyJul-06
Pi1505 RR ROHSYSLNL50II5 Merom readyJul-06
Pi1536YSLEP53IA0Feb-06
Pi1536 YSAPP53IA0Feb-06
Pi1536 non RoHS ACYSOIP53IA0Feb-06
Pi1537 RRYSLP
Pi1556 new graphicsYSLGP53IN0
Jun-06
Pi1556 new graphicsYSAQP53IN0
Jun-06
Pi1556 RRYSLQP53IN0
Jun-06
Pi1557 RRYSMJ
Pi2515 RRYSMNL53II0
Pi2515 BYSMOL53II0
Pi2530YSMU
Pi2530YSMV
Amilo SSi1520YSOLDW1
May-06
Si1848 YSLTS50IA0
Sep-06
Si1848 + UYSLXS50IA0
Sep-06
Si1849YSLU
Si1849 + UYSLY
Si2528YSMT 07
Si2528YSMS 07
Amilo XXa1526YSMC Dec-06
Xa1526YSMDXTB70
Dec-06
Xa2528YSMPXTB71
Xi1526 YSLVP72IN0 Jul-06
Xi1526 NVidia G73YSLFP72IN0
Jul-06
Xi1546YSOJP72IA0_F29Apr-06
Xi1547YSOKP72IA0_F29
Apr-06
Xi1554YSMHP72IA9
Dec-06
ESPRIMO Mobile
D-9500YKBX
M-9400YKBU
U-9200YK8C
V-5505YBCV
V-5515YKAJ
V-5535YKDA
V-5545YKAK
V-5555YKDB
Tablets
PC-130 CRFFJ
PC-130 CTMFJ
PC-200 CRFFJ
PC-200 CTMFJ
PT-510FJ
PT-1600FJ
LT-CTFFJ
LT-TFTFJ
LTC-500FJ
LTP-600 TFTFJ
LTP-600 VETFTFJ
ST-500FJ
ST-1000 TFFJ
ST-1000 TMFJ
ST-1200 DSTNFJ
ST-1200 TFFJ
ST-1200 TFTFJ
ST-1200 TMFJ
ST-2300 CTFFJ
ST-2300 TFTFJ
ST-3400 CEL (Kodak)FJ
ST-3400 SVGAFJ
ST-3400 XGAFJ
ST-3500 RSVGAFJ
ST-3500 SVGAFJ
ST-3500 XGAFJ
StylisticST-4110 Albion 1Nov-02
ST-4110Passive Albion 1Nov-02
ST-4120 Albion 2Nov-02
ST-4120Passive Albion 2Nov-02
ST-4121YEABAlbion 2Nov-02
ST-4121Passive Albion 2Nov-02
ST-5010 Ocampa1
ST-5011 Ocampa2
ST-5020 Ocampa3Sep-05
ST-5021 Ocampa3Sep-05
ST-5022YBCAOcampa3Sep-05
ST-5031 10,4" Outdr NeichenApr-06
ST-5032 12,1" IndrYBEJNeichenApr-06
ST5111 10.4" OutdoorYK6M
OsianNov-06
ST5112 12.1" IndoorYK6L OsianNov-06
Lifebook TT-3010 Pinion
T-3010YBHPMaceAug-03
T-4010YBTXSorielNov-03
T-4210YB5QVesaliusJun/ 06
T-4215YK6PVeslius 2

网友(2010-04-15):
这款 机子已经见两台了现在 有一台版号 l50ri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