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80G电脑能认盘无法装系统

楼主(2008-11-29):
一块ST80G硬盘在电脑BIOS下显示ST380011A、但进MHDD无法认到、进DM也无法认到、无法装系统。但有及少的机会MHDD能认到扫盘也无坏道、用DM能分区装系统和进系统都正常,正常的几率调试一晚上也许有一次拆下后在装回故障重现。请问各位师傅这是那里故障。

网友:
有没换条数据线试下呢 感觉固件出了问题

网友:
谢谢你的回贴、数据线和条都换过还是一样、而且拿到好几台电脑上试过都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我有一个ST 80G, 挂从盘分区拷文件都正常.

用MHDD扫描无坏道

用GHOST装系统,说找不到硬盘. 是什么坏了呀.

网友:
升级固件吧。我们这里不是遇到一次这样的事了

网友:
请问各位那里有ST380011A的固件下、还有如何升级呢,本人是个菜鸟。

网友:
也有可能电路板问题引起的,ST的硬盘电路板容易氧化,拆下来清理一下各触电

网友(2009-01-02):
我先回答LZ的问题,你的硬盘先用MHDD擦除一下,如果能擦除。那你的硬盘没问题。如果不能擦除,就要拿春华软件做自检。然后四楼朋友的问题。我认为你的硬盘没问题。不能做主盘,可能是主分区没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