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各位大哥帮忙解决两个问题

楼主(2008-11-30):
问题一:
一块梅捷主板,每次断电几个小后,开机总是不跳码,只要清一下COMS就行了,清完后运行多久都没事,一切正常,随便怎么开机啊重起都没问题,只要断了电源放上几个小时,就开不了,清一下COMS又行了.我晕死~!拆下板子量了量CPU,内存,南北桥供电啊都正常,后来想了想,这故障应和供电没什么关系,没撤了,没思路,不知该查那了,望各位大哥帮帮忙!感谢~!
问题二:
一块升技NF7,送修时是不过内存~!跑C1,经查是CMOS跳线错了,(现在也想不明白这个跳线错了为什么可以跑码)??不管了,跳正确后跑码正常,开机有显示了,上硬盘进系统时一切正常,关机拆下硬盘,再开机发现又不跑码了,把电源断掉,再上电又跑码开机,且一切正常,重启也正常,但只要短接开机针关机后~!不断电源的情况下是不跑码的,只要关机后断一下电源就又可以正常跑码开机了,我晕死了,同一天碰到这么两块活神仙~!~!望大家帮帮忙~!给个思路~!本人不胜感激~!

感谢各位大哥《梅捷板子今天一 大早刷了BIOS后放了已四个小时~!开机正常了,问题应该已解决~!

网友:
个人觉得和comos电路有关,还望高手进来看看

网友:
我的经验值怎么还是负分呢,不公平嘛!抓紧时间挣分,要不然好东西都被别人抢啦!很多东西还要学习啊!

网友:
我的主板A78GT也是这个问题啊,时间在两三天,如果两三天你不开机,就要清下COMS才可以开机

网友:
兄弟!清COMS开机的刷个BIOS!(修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已刷BIOS,梅捷板子到现在为止一切正常了,我想问题已解决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没去刷,:),学习之

网友:
BIOS是储存开机初始化资料的重要部件,其中的数据如果有问题,都容易出现断电后不能正常开机的情况。

网友:
ABIT的有可能是BIOS块有问题,换一个块,然后刷新BIOS,然后,换一个COMS跳线,ABIT的主机板COMS跳线容易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