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不过内存

楼主(2008-11-30):
845E的NB,故障:跑AO 80,确定BIOS,I/O没问题,内存供电,时钟,辅助电压,系统总线都没问题,打过AD阻值OK。还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除了NB

网友:
我修过是NB的问题

网友:
看看CPU接触问题!

网友:
基本上外围电路出故障的可能性你都排除了
剩下的也只有NB了
检查过NB是否空焊没有

网友:
还没呢,座子我都加焊了,直接放上一个北桥散热片加一元硬币,居然没连锡,就是没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