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907fpt黑屏故障

楼主(2008-11-30):
此机来时插电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此机有两个供电一个220V一个12V插口,拆机把原高压板的供电(24.7V)挑断改高压板,可是怎么样改都不成,主板与电源板相连的线为黑棕红橙有(5.3V)黄绿蓝紫灰白黑每电压,主板芯片为GENESIS(gm5621-lf)有3.3V电压,请问同仁如何改高压板,此机有通病吗?

网友:
人呢版主我是新手奥怎么不理不睬呀还是我说的故障不明确

网友:
量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晶振是否起震,还有用示波器能量到BIOS是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