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69F2的问题

楼主(2008-11-30):
今天接了客户的一台联想CRT17纯平,故障现象为通电以后亮绿灯1秒中既变成橙灯,    显示器的开关按键无法关闭(关不了机), 测量了一下行管没有升压才50+V  ,请问一下我现在该从哪方面下手?```

网友:
因为亮橙灯,说明显示信号没进入,行供电50V属正常,如果不是按键坏了,就是存储器资料丢失就是CPU没工作或者坏了。

网友:
看CPU 的5V供电有没有,这个现象一般是CPU和行场振荡没有工作。

网友:
这款显示器应该是AOC代工的.还是打开视放板检查一下是否有虚焊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