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L:串行时钟,SDA:串行数据,由南桥提供3.3V电压

楼主(2008-11-30):
DDR:SCL:串行时钟,SDA:串行数据,由南桥提供3.3V电压
如果查这两线到南桥的连上东西没有问题
是不是可以证实南桥出现了问题了
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总线上的电压?仔细跑跑线路,这个总线电压好象是3.3v通过上拉电阻给的。SB并不提供3.3的电压。
[
]

网友:
谢谢你啊爱问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