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主板自动断电,重起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8-11-30):
杰灵ZL-945GC7LM主板,在使用中会突然自动断电,重起后不能进入系统,在自检中又断电,还原精灵还原后故障消失,过一些时间又出现相同问题,依旧还原故障消失,此现象反复出现。

问题解决了,是风扇转速过慢造成的。

网友:
你有沒有把还原精灵卸载了  再装个 系统 试下

网友:
软件问题应该不会引起断电的,除非是硬件问题,像CPU温度过高等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风扇转速过慢造成的。

网友:
散热不良

散热不良引起的啊,哈哈。我以为又有新的维修思路呢。我一遇到这种板子就无法下手!、

网友:
这样的问题太简单了吧

以后大家发些有意思的问题。。 发这样问题真是浪费大家的时间

网友:
重装一下,在系统下,关了usb试试

网友:
散热不良引起的啊 很简单,但有时想不到

网友:
我的杰灵C61也是这种情况
现象:突然自动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