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死机怎么半?

楼主(2008-11-30):
此主板不知是什么牌子的,开机WINDOWS界面自检滚动条跑三次后就死机。CPU、内存、显卡、硬盘都换过,CPU供电电容也换新的了还是死机,请问该怎么修?在线等。
Windows

网友:
那就只能装下系统试试看了!!!!!!!!

网友:
内存的线和电压仔细看看

网友:
看下内存电路,换IO最后不行干南桥

网友:
此板北桥是RG82845PE、南桥是FW82801DB,IO是IT8711F-A,但主板没有型号。装系统不行,在BIOS里也死机,内存电压正常。我再查一下内存、IO吧,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有没有看ATX电源。。。

网友:
ATX电源也换过,IO是IT8711F-A,我手里没有,请问用什么能代换?

网友:
你什么都没测过就想是主板的问题,还有你是怎么判定就一定是IO的问题呢?先用分区软件看下你的硬盘分区空间,在用MHDD检测你的硬盘是否有坏道,再看下你的硬盘接口有无接触问题等,然后才是主板这里的问题。估计还是板卡级别地问题。

网友:
加焊时钟IC~~~~

网友:
上午我又测试了几次,不接IDE设备一个多小时都不死机,换了三块硬盘装系统都是装了一半就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