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crt,怪现象

楼主(2008-11-30):
杂牌crt  ,故障现象是亮一会,又慢慢暗下来,再慢慢亮起,反复如此,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G1或者G2电路电压试否正常

网友:
检查一下灯丝焊点,有时表面很好都还是虚焊,最好重焊过。

网友:
应该查一下G1电压是不是变化

网友:
主要看尾板上G2所连接的2000V电容有没变质,换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