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里看不到光驱,WINDOWS里光驱还能读数据

楼主(2008-11-30):
各位大侠:
偶有部联想的03年的电脑,想重装系统时发现BIOS里看不到光驱(此电脑系统没有完全报废,WINDOWS里光驱还能用,还能读数据)。之后完全放电,BIOS里一样找不到光驱;以为光驱有问题,去其他机子上拆了一个在用的下来装上去,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又试过换数据线,换接口,主从盘设置,均不能解决问题。是主板的原因吧?求助中...

注:非SATA接口的光驱

网友:
刚与同事讨论此事,其之前也有一华硕主板有同类故障,给维修电脑的老板以*桥(记不起是南桥还是北桥)坏了的名义给他换新主板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你先刷下BIOS 看看

网友:
有的老板是检测不到CD,,,只显示IDE。。。。不影响。

网友A:
上个星期碰到台联想P3的机子了,VIA的芯片组,问题比楼主的要大,是两个IDE口全都检测不到设备。

刚拿到手时是可以检测IDE设备的,之后也就是吹下灰,擦擦其它板卡的金手指,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刚开始以为是南桥挂了,最后经多次冲洗南桥才解决了问题,应该说是比较稳定。

网友:
我不明白楼主现在面临的问题  是不能用了   还是就在bios中找不到   如果能用你管他那  只要不耽误用,还有有的bios是不同的   是不是你找错位置了   上次我在一块昂达的板上也是找不到光驱,  可在bios别的地方找的到   也能用就没管他

网友:
6楼的大侠,系统出现问题了,想重装系统,找不到光驱,也不会从CDROM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星期碰到台联想P3的机子了,VIA的芯片组,问题比楼主的要大,是两个IDE口全都检测不到设备。

刚拿到手时是可以检测IDE设备的,之后也就是吹下灰,擦擦其它板卡的金手指,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刚开始 ...

偶是菜鸟,大侠怎么冲洗南桥?

网友:
是不是BIOS设置的问题阿???

网友:
哦.在BIOS里是不是把光驱设成NONE了...我的电脑是双硬盘.把从盘设成这个也是这样子啊.只要能用就成了啊.要不你把光驱设成AUTO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只是为了装系统,实在不行可以的硬盘拆下来在其它的机把系统拷到你的硬盘上,拷完再装到你的电脑上解压就行了,此为下下策。没办法时可以这样做,希望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有些老一点的主板在IDE检测时检不到光驱,在启动顺序中设CDROM为1.启动时就可以从光驱启动.

网友:
冲洗南桥就是把洗板水(有的是香蕉水)用注入桥内就行

网友:
这根本不是故障,以前的一些老主板是这样的!

网友:
进BIOS 将快速启动(EASY BOOT)关闭就认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