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硕泰克SL-85DR2-TC主板的维修,超级郁闷!

楼主(2008-11-30):
昨天维修了 一块硕泰克SL-85DR2-TC主板的主板。 加电不开机。 W83627HF的I/O. 属于I/O芯片开机的机型。 开关机针高电平有效。 开关机针到 I/O 60脚正常。 但是短接开关机针72脚无电压变化。 换之! 换完后,还是无变化。因为换上去的是拆机的。所以又换了个。好了。 72V 有5V跳变了。 但是还不开机。 继续检查寻找 绿线 PS ON上的2个
三极管
。 这款板子是白色的。刷了厚厚的一层白漆。 看不到线路。跑不了线路。只能取分析,猜! 然后在AGP槽附近找到了。 然后测量。 也是好的。 维修陷入困境。 继续找原因。 找了 一个中午。 没弄好。
结果。刚才才想起来,硕泰克的好多主板都是不插显卡开不了机的。 在AGP插槽附近有个红色的LED灯亮。 那个不是主板上电指示灯。是没插显卡的报警指示灯! 在显卡附近还有个跳线。跳过去。就好了。。。。。
就这样,因为主板没坏的地方,而且还跑不了线路,只能分析,白忙乎了一个中午。
希望大家不要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哦。
开不了机

网友:
老兄,以后看清楚型号再搞,触发电路不止硕泰克比较特殊,还有英特尔,升技等.

网友:
呵呵
我一般一看到硕泰克的845,不上电的故障
首先就把AGP附近的一个跳线跳过去再说
以前跑线路分析过硕泰克的显卡保护电路,好象是控制从绿线过来的ATX PS_ON信号来实现的

网友:
天呐!对于一个常在坛子里泡的一个老鸟,
犯这样的低级错误。简直令人发指,不可饶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