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风枪加焊BGA的CPU座,温度与速度怎么控制?

楼主(2008-11-30):
用风枪加焊BGA的CPU座,温度与速度怎么控制?
一般就可以了,吹环了就算

网友:
这东西是靠经验掌握的
LZ多实验几次就摸准了

网友(2009-08-19):
期待高人给出个行业经验

网友:
胆子大点就直接开最高温度最高风速往死里吹,吹之前记得加焊油,最好先把风枪隔远点多预热一会儿,然后再抵近吹,只要不把主板吹焦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