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平显示器维修思路

楼主(2008-11-30):
各位老师,我这两天遇到两台三星纯平788显示器了,其中有一台,进过水,电源部分,保险和开关管DP904都坏了,换上之后,能开机,但是继电器有喀哒喀哒的响声,输出电压就50V那路有跳变,我把行场震荡芯片供电脚段开就不响了,以为行场震荡芯片坏了(STV9118)结果换上一个,上电还是喀哒喀哒响,段开供电脚就不响,请各位老师给个好的思路,谢谢

网友:
求助三星显示器维修经验和思路

遇到两台三星788的都没搞定,很郁闷,都是变压器喀哒喀哒响,请给为老师给点修三星显示器的经验和思路

网友:
这一款机器高压包、CPU爱坏,我在北京学习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弄了一批这样的板子,都是从三星工厂打下来的

网友:
查一下7805输出正常不?换一下试试

网友:
现在这论坛的人都很懒!问半天什么也不说!我问一个问题两天也没有一个人吭一声,失望呀! !论坛的精神是好的!但是就是没人贡献,也只花瓶一个!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给我回复,对,如果把行厂芯片供电脚短开,输出级不工作,肯定就不响了,  可是二次电源查过了,没有什么元器件损坏,估计是包有问题了,这款机器我查了几天的资料了,就包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