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数字示波器

楼主(2008-11-30):
刚买到的50M普源示波器,感觉波形粗,还很虚,就像仿真出来的一样,用的很不习惯,大家用的怎样啊。

网友:
数字肯定和模拟的感觉不一样, 数字的搞设计比较合适.反应肯定没有模拟快.功能多需要学习和适应的.  不过这个示波器的确价格非常的好.

数字都是要采样以后经过内部微机处理的.

网友:
是呀,不到2000就买到新的数字示波器,但愿能习惯,就像用习惯指针的,在用数字的很不舒服,等习惯了数字表,指针的也就是测测大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什么东西都是个习惯问题 ,还有相互适应

网友:
性价比很高的一款示波器

多测试测试不同的信号熟悉了就好多了

这样的示波器测试时钟信号的话可以测到比标准参数高很多的时钟频率
不过测试一些信号的话反应比模拟示波器慢

网友:
我买的是100M的,还在适应中

网友:
大家用熟悉了写个经验发下吧。测试技巧,因为以后这样低价的数字示波器,将会有很多同行使用

网友:
不知道彩色的是这样的,我的5台数字的都是黑白的,看起来还是挺爽的,可能已经习惯了,不过也不喜欢普源的菜单,我这边的一台是ds5102mae的,个子最大,菜单最丑,我一直放在备用的工作台上,其他的都在正常工作台上,我喜欢示波器捅上信号后就可以看清楚波形,频率,电压的平均值,峰峰值等几个比较重要的参数,普源的每次开机都要设置,感觉比较不方便,还是tds1012b用的爽.........

网友:
不用也,普源的可以保存设置的嘛,我每次开机就是出来那几个值,不用去设置。

网友:
还可以保存设置啊,那天真要好好看看说明了,普源真小气,不会印个书本类的,看光盘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