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小弟找一下USB供电芯片.谢谢.

楼主(2008-11-30):
小弟的康柏2800由于USB外接了一下电源,导致USB烧掉总显示电涌.有见过换USB供电芯片修好的,请帮小弟找一下哪个是USB供电芯片,谢谢.(请帮在我的图片上圈出来.)

网友:
顺着USB的电源供电查啊,我也刚处理一台华硕L3800的机器,USB口电源对地只有20欧左右,无法使用电路刷去查,查了好久才找到,一般跟USB供电直接相连的是一个8脚的双路或单路开关芯片,华硕L3800上用的是MIC2026。

网友:
楼主不是修本的吧给专业的去修吧。这样的线路很好跑出来的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此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高手的关注。本人确实是菜鸟一个,但对电子方面的东西特别感兴趣。我拆掉PC卡插槽后,发现芯片MIC 2545A 1BM是给USB +Vcc供电。拆下此芯片后,就不再有电涌提示,也没有短路引起的硬盘欠电吱吱声。就等买到此芯片后换上。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USB的数据线是跟南桥直接相连的,而电源供电不正常的话应该不能判断是南桥的故障吧?

网友:
以前修过这样的本本。 我修的拿几个都是 换南桥好的。   5V供电上 没有任何的电流取样电路 把信号传给 南桥。 I/O等。电路。 不知道。WINOWS是怎么识别电流浪涌的! 请高手来解释一下

网友:
太爽了,换上今天买回来的同型号芯片2545A-1BM,开机,USB口插上鼠标,听到咚的一声,好开心,识别设备正在安装。还好不是坏的南桥。之前我一直就有这个想法,由于外接电源导致USB口电涌,很可能是USB供电芯片短路,果然是。花了10块钱买的这个芯片,也花了我1个多月研究资料,没有拿去修自己终于搞定。说不出的满足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