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帮下忙

楼主(2008-11-30):
三星763显示器,其他一切正常但是,当你在桌面右键鼠标--》新建 时你会发现屏幕4个脚都有点变形,不懂怎么回事

yzz163 -10 不遵守版规,标题不清

网友:
显卡驱动引起的问题!
保存下面的代码为批处理文件 有运行就可以解决

rem 正在清理各种冗余的鼠标右键菜单
regsvr32 /u /s wmpshell.dll
regsvr32 /u /s igfxpph.dll
reg delete HKEY_CLASSES_ROOT\Directory\Background\shellex\ContextMenuHandlers /f>nul 2>nul
reg add HKEY_CLASSES_ROOT\Directory\Background\shellex\ContextMenuHandlers\new /ve /d {D969A300-E7FF-11d0-A93B-00A0C90F2719}
reg delete HKEY_CLASSES_ROOT\AllFilesystemObjects\shellex\ContextMenuHandlers /f>nul 2>nul
reg add "HKEY_CLASSES_ROOT\AllFilesystemObjects\shellex\ContextMenuHandlers\Send To" /ve /d {7BA4C740-9E81-11CF-99D3-00AA004AE837}
reg delete HKLM\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 /v HotKeysCmds /f>nul 2>nul
reg delete HKLM\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 /v IgfxTray /f>nul 2>nul

网友:
请修改你的标题,我们不在帮人改了.

网友:
换别的电脑也一样啊,是显示器的问题,就像动态变形,

网友:
可以在显示器里菜单对相关设置调整  或者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也不行啊,我试过了,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