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一会儿就死机的问题

楼主(2008-11-30):
有一块GA-8IR2003主板,开机一会儿就死机,用手摸北桥温度比较高,看主板上有两个电容鼓包,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电容引起的北桥温度上升而导致的电脑死机,因为机子不是我的,我也不好动手直接去换电容

网友:
换电容,北桥加风扇.

网友:
换了 电容 再说吧!

网友:
不用换了,那个电容鼓的有多厉害也不至于影响北桥啊,北桥很发热的话估计是它自身的问题啊,跟那电容没有关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一个内存试下,或者重装下系统。

网友B:
我有一块捷波 845D PRO主板同样也是开机一会就死机,进CMOS设置就按键盘2.3下就会死机,想直接进系统还没入画面就不动了,也没办法重新安装系统。看CPU边上的10个1500up电容有8个鼓起,但还没爆浆,准备买红宝石电容代换,不知道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捷波 845D PRO主板同样也是开机一会就死机,进CMOS设置就按键盘2.3下就会死机,想直接进系统还没入画面就不动了,也没办法重新安装系统。看CPU边上的10个1500up电容有8个鼓起,但还没爆浆,准备买红宝石 ...

该换的就先换, 能不能解决也得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该换的就先换, 能不能解决也得换.

同意张总的,维修的第一步就是要先修理明显而且简单地故障。

网友:
只要电容的大小一样就好了,或用别的代换

网友:
这些明显爆浆的电容,先换了再说,
也许问题就出现这些小小爆浆电容上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修好了没有,分享下。

网友:
电容鼓包或漏液会造成电压不稳,就会造成死机,再说有那么明显的问题不先解决了,后面就是有问题也不好查。

网友:
换了电容就好了,北桥的电容是很重要的,我想还有别的地方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