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表测量ATX24针+5V短路

楼主(2008-11-30):
这个以后应该检查那里,应该是那个部件的问题

网友:
你先把ps-2  USB 的电压线断开·在量如果还是短路的话
你把I/O吹下来`在量看短路不短路
   还短路的话你表笔对地量MOS管看有没有MOS管坏了短路
引起的``
     这个靠自己的你自己慢慢去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