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主板不跑马

楼主(2008-11-30):
NFORCE的北桥,目前可以触发,但是不跑马,北桥的背面有明显的发黄的迹象,拿来的时候北桥风扇不转,用手都搞不动

这个是型号

CPU供电都正常

北桥的正面

网友:
北桥 要不 再别人那加焊过  要不就 挂了
摁下试试看看!還想问的是 复位不复位啊!

网友:
回楼上 复位正常

网友:
手摸CPU发热吗 ~加电主机板有明显发热的IC吗~

网友:
楼主换过芯片风扇了?

网友:
回楼上 没有明显发烫部位 风扇我给换了

网友:
不跑码压桥压座子试试能不能跑

网友:
九成在桥上,NF的桥很容易空焊,特别是风扇又不转,没散到热,不洗白都难

网友:
把那个电容全对地测一下吧....也有可能桥虚,或座虚...!

网友:
这个板是我同事修过的,应该做过桥了,现在风扇不转一多半是桥坏了,在就是CPU做氧化接触不好,也会引起不跑马,那个板没什么好修的了,北桥芯片都停产了

网友(2009-06-14):
看你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北桥挂了,你测一下北面的电容

网友(2009-12-02):
还是从头测一下吧 虽然有痕迹但也不一定~~~从新开始查一下吧

网友:
如没短路的话,有条件加焊一次或拆下来重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