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B-F17069 灰/蓝 光栅发蓝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8-11-30):
联想 LXB-F17069 灰/蓝

求助联想 LXB-F17069 灰/蓝   冠捷代工的

一开机显示有回扫线,光栅还发蓝,不是瓦灰色,换过前级释放和后极释放还是不行

已修复,原来是亮度调整管处了问题,换过之后就OK了,谢谢前辈的指点!!!

网友:
却绿色,亮度控制不了吧?

网友:
我的这台也是开机发红,有白色回扫线,R极电压偏低,拔掉管座,电压正常,难道是阴极碰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