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内存不过~!

楼主(2008-11-30):
今天碰到一块七彩虹主板,内存不过,内存类型为DDR2,量插槽电压只有正常的一半0.9V,把电容都换了不行,把电源控制芯片换了N个还是不行,请高手说说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BGA虚焊,BIOS,我是菜鸟,呵呵

网友:
插槽电压只有正常的一半0.9V,"

LZ
请明确你的测量点,DDR2的内存供电电压是1.8V没,而参考电压是0.9V

不知道你测量的是哪个点

网友:
内存不过的故障有IO,BIOS,电压,CPU等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