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笔记之精英主板P4X800

楼主(2008-11-30):
昨天接同行一片精英主板P4X800,同行没有说清楚什么故障。只说有问题。按维修步骤,打ATX电源座和4口12V电源座,的对地阻值(阻值正常),再测下CPU供电的线圈,对地阻值为0,发现问题。心想不至于又烧桥了吧!风枪准备!没有发现12V短路现象,就先把三个场管(下管)LD1010D,摘了吧!摘一个打一下线圈的阻值,摘到第三个的时候,CPU供电的线圈对地阻值为40,不短路了。测量三个拆下来的LD1010D均被击穿!从其他废板上找三个55N02场管换上去,主板正常跑码!新换场管,和线圈无发烫现像!此板修复!(今天同行打电话说此板点不亮,后实际测量,客户电源损坏,更换电源后正常!)

网友:
LD1010D是结型场效应管,正常情况下DS就是通的,栅级要在负压下才工作

网友:
很通俗易懂的经验,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