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2AS01输出电压低求解

楼主(2008-11-30):
液晶电源2AS01输出电压低求解
小弟接修一台现代代工的清华紫光液晶显示器,电源芯片用的是ICE 2AS01.开机灯不亮,测输出电压偏低,12V在10V--12V之间晃动,5V电压也是不稳定,现换过的有2AS01.开关管.TL431.光藕,还有芯片的供电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等,都无效,用其他板外接电源过来试机,一切正常,就是电源不行,3脚电压为0V,外围都换了,还不行!请各位指教

网友:
电源里由轻微保护。还是电源的初级问题。

网友:
哦!这个修好了,是里面有个电容变质了解

网友:
2楼说的对,这种故障是电源保护了,原因就是二极管或电容变值所致。也很容易查的,查反馈脚电压。

网友:
看看

S极到地的0.33欧电阻  看看 还有供电电压怎么样

网友:
反馈电路有问题,自己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