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S2鼠标不能用,,

楼主(2008-11-30):
我的PS2鼠标不能用,,这是为什么啊。。USB可以用。。我换了新接口也是一样。。是什么IC坏了吗;

网友:
先查插上鼠标后,5V电压剩几V;再查数据脚了

网友:
5V的电压没有啊,,要怎么办啊。。只有2.3V,,要怎么修啊。。大哥,,谢谢

网友:
那就先把5V修出来啊

网友(2010-03-13):
经验区怎么出来个求助的

网友:
拆掉排容,看看IO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