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T61 重启不显示 是怎么回事?那位大哥知道,告诉下小弟!

楼主(2008-11-30):
IBM T61    在系统关机,在开机是没有任何问题,在系统重启就黑屏。那位大哥知道什么问题,知道的告诉下小弟。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是出厂时的毛病,我碰到好多,你只要到IBM网站上下载最新的BIOS,升级一下就好了

网友:
哦  是吗 我试下, 先谢谢了!

网友:
你是不是拆过机呢?它有两个内存槽的,如果你只有一条内存的话得把内存上在最下面的内存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