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插入U盘会重启

楼主(2008-11-30):
求助各位师傅,是什么问题,从哪里入手?

网友:
看插座有没有一插就短路的情况, 我遇到过.

网友:
换个电脑试验下
看U盘短路
还是主板SB短路

网友:
曾经碰到过,请不要再继续插了,先查主板,我这里的情况是第三次插的时候,主板SB挂了,754的板子-----血的教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