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171S液显的MCU程序(黑色)(已解决)

楼主(2008-11-30):
一台三星171S液显,开机灰屏,查各路电压正常,现需要刷MCU程序试试。
该机驱动版有两个IC看着都像MCU,一个是ST M27C1001,另一个是ATMEL TS80C32X2-MCB,哪个该刷呢?

网友:
ST M27C1001

网友:
等待中........,这款显示器好象用的人不多啊,相关资料真难找啊

网友:
有这个程序的人应该不多吧.换个板不就好了,

网友:
手冊給您...我的191n屏電路的dc to dc壞了黑屏_完全無法顯示 祝您好運

SAMSUNG GH17A 171N SERVICE MANUAL.pdf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可是文档打不开啊,提示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下可以 再下一次吧 最好用adobe reader 8
打個包看行不

SAMSUNG GH17A 171N SERVICE MANUAL.rar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的打不开,刚下了试了,请你查一下文件。

网友:
試試重新命名 把檔名改簡體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修好了,顺便传个该机型的ROM程序: samsung 171s

网友:
看来,您所描述的灰屏,是由于程序引起的喽,是这样么。写一下程序就好了么。我想问问您的编程器是什么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