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笔记本VTT电压

楼主(2008-11-30):
本来是卡内存,按住CPU坐可以开机。更换CPU座后故障依旧,而且按CPU坐也没反应了,测量VTT无电压,对地阻止无穷大。
是CPU坐空焊,还是本身就空脚呢?

网友(2009-02-12):
找一下VTT电压的来源吧

网友:
估计你CPU座也没焊好; VTT应该在VCORE之后出来,VCORE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