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笔记本不认硬盘,求高手指点,求救。

楼主(2008-11-30):
NEC笔记本不认硬盘,求高手指点,求救。

今天朋友送过来一台NEC   PG-LG16FLMML的笔记本,开机能点亮都正常,就是不认硬盘,供电有6V,没修过此类故障,请高手们救救我啊,小弟在此先谢谢各位大哥们了。

网友:
一般不认,跟南桥有关系!先检查一下看是不是其他问题!

网友:
先看看硬盘好着没有,

更换个好硬盘看看

网友:
硬盘换过一个好的还是不行啊,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啊。。。。。。。。。

网友:
应该就是南桥的问题
或是硬盘口有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个是E6000的机器,不认硬盘,再测试当中,发现硬盘接口的21脚和31脚,没有数字电压信号,不知道是那的原因,自己怀疑是南桥,可是我们的BGA师傅不愿意做说这个板子含银的,不好弄,弄不好会不亮,所以现在还在考虑其他办法

网友(2008-12-30):
描述太简单了,不好判断。

网友:
大都和硬盘接口有问题.硬盘和主板之间有一块板.板上的接口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