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金冠产)22寸液晶显示器亮5秒即黑屏故障求助(已解决)

楼主(2008-11-30):
故障现象 :开机屏幕亮5秒左右即黑屏,有信号黑屏时为绿灯常亮(很明显开机信号已经送到了高压板),关闭显示器后再开同样亮5秒左右黑屏。
      检修与分析:测量该机电源输出5V正常,14V输出在无信号时为17V,有信号时14V。该机高压驱动电路用的是TL494C,有信号电源显示为绿灯但屏不亮时测得TL494C的12脚电压正常,但TL494C的9脚和10脚没有驱动电压输出(正常时我实测为3.4V),怀疑TL494不良,但更换后却故障依旧,怀疑二只功率管不良更换后故障依然,可怀疑的几只电容也换了,可问题依然没能解决。
      现在怀疑可能是高压变压器有问题或者是那里过流引起TL494C内部保护,请有此机维修经验的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看看开关信号正常不,换通用高压板可解决

网友:
呵呵!保护了,查一下反馈回路的零件有没有不良,看看灯管线有没有松脱,变压器和高压电容有没有虚焊,,顺便查一下TL494外围的一个2.2UF左右的贴片电容有没有不良,如果变压器没坏的话,一般可以修好的,因为变压器不好找到。

网友:
换灯管试一下,一般是灯管性能不良引起的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一般是高压部分出问题了。重点放在高压部分。

网友:
谢谢大家!
我试用另一台机的高压板点方正的灯管,结果也是5秒左右黑屏;然后又用方正的高压板带其它机的灯管,结果能正常点亮。说明板子是好的,而是灯管的问题。
因我没换过灯管,还请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