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电源

楼主(2008-11-30):
我不会修电源 只能简单的修那种有待机电压的电源。。。想问问各位大侠们,假如碰见F1暴的,换完新的还是暴的。这样的情况一般怎么修? 知道的告诉下小弟 谢谢

网友:
暴保险都是有严重短路,不难修的,很简单。
可以用灯炮代替保险试机,如果灯炮发光则还有短路。

网友:
和修显示器一样的,F1爆了而且黑了,肯定是严重短路了,直接顺着追查就会发现问题了

网友:
能不能说具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