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的问题!!!

楼主(2008-11-30):
500G的硬盘做完系统,自己出来四个分区,里面的东西也看不到,怎么解决?? 但是系统做在别的硬盘上了啊!!
硬盘

网友:
你自己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网友:
你看不明白 吗??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等待翻译。

网友:
我也听糊涂了,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硬盘之前每个盘是不是有数据呀,做完系统之后数据没了,那样的话有可能是分区表坏了

网友:
你自己想干嘛?没有看明白

网友:
最好能想起来以前的分区多大 或者你原来整个硬盘就1个分区?
恢复下分区表 系统做在别的硬盘上 这个盘数据应该没问题!

网友:
你机子上有两个硬盘吧?装系统选错盘了,500G的成了四个区,查看分区信息时有看看分区使用了多少,如果是空的,应该是分区表破坏,找个分区恢复工具一般找回上一次的分区表.

网友:
没有明白~~·

网友:
看不懂 说道分区配置表 我前两天修了个机子 应为中了病毒 不能开机 进WindowsPE一看C盘读不出来了 有盘符但没有容量 但客户的桌面上有重要资料 我试了分区配置表重建 和修复都没有成功 弄了大半天都没有办法 最后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对C盘做狗才终于见到了久违的重要资料

网友:
哈哈,楼主的语言表达能力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