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270 本本显卡花屏

楼主(2008-11-30):
宏基3270 本本显卡花屏
本本花屏。。如果加焊北桥才不会失败。望高手指点经验。小弟一直修南桥得多。修北桥没有经验。。
1显卡是nfs7300的 机子是intel 双核的机子
[
]
显卡

网友:
好像和显卡有关啊。。。。。。。。。。。。。。。

网友:
做BGA的时候 下面的温度是260左右 上面的温度是275左右 一般都可以搞定他的

网友(2009-01-11):
集成显卡吗?
我手上的这个本是独立显卡 GO7300的显卡!
这个显卡建议加焊 因为锡球是0.5的 重做会比较麻烦!

网友:
有点难做 用废板先练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