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显示几秒钟秒自动关机

楼主(2008-11-30):
V星MS-7050 939主板开机提示
ERROR: CPU FAN HAS FAILED!
PC will automatically power down in a few seconds.
Service PCimmediately to prerent damage to CPU.
几秒钟左右就自动关机、进BIOS发现CPU FAN SPEED 0RPM(正常时应有转速)怀疑风扇问题换过③个风扇故障依旧、测风扇插座电压正常。就是BIOS没有cpu风扇反馈信息显示0转因此主板自动断电保护CPU、又怀疑I/O故障可手头无此I/O芯片(LPC47B397-NS)是否可以屏蔽不让主板检测。
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这种板子的CPU风扇应该有四个接口,用三个头的可能不行,所以检测不到CPU风扇转数,建议换AMD专用风扇,再有可能是板子问题

网友:
上面的我说的很清楚了、主板上的CPU FAN 只有三个插针、风扇肯定是AMD的啦 现在就是板子本身的问题

网友:
BIOS里应该有关于温度过热是否保护的选项的
一般关了就可以了

不过.LZ说的几秒种就断电.居然还有时间进COMS

网友:
在没有提示CPU问题前就按F10就可以进BIOS 。我也觉的奇怪、键盘应该是失效的

网友:
换CPU电源管理芯片试之

网友:
I/O 和电源管理芯片可能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的CPU风扇应该有四个接口,用三个头的可能不行,所以检测不到CPU风扇转数,建议换AMD专用风扇,再有可能是板子问题

CUP风扇接错了吧。。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