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主板加CPU烧MOS管

楼主(2008-11-30):
一块捷波主板J-845PA的
先是主板不开机,经检测发现60NH02L的MOS管烧坏了!于是本人更换了一个(只不是小封装的)
换上后加上假负载!测量各电压工作正常,于是挂上CPU!
加电!立即停机!60NH02L又烧坏了!

请问各位大侠!老师!这种故障如何办是好????

网友:
应该还有其它的管子坏掉了,把管子取下来检测一下,还有可能是电压芯片坏

网友:
一般CPU供电击穿后,要把上下管及IC都要换

网友:
换的不够彻底.要把那一组都换掉才可以

网友:
要换了才知道哦,你多试试吧,是板子保护cup才会烧的,你把ic换了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