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有高压(起振)无图像显示

楼主(2008-11-30):
一台杂牌17寸纯平显示器!开机输入电脑信号!听见有起振和高压的声音!但图像不显示!
经测量RGB电压都有50多伏!G1:-24V,加速有:90~100V
请问该如何检修啊?????

网友:
调高G2,看有无图像。

网友:
调高G2还没有的话,就查尾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新手来的,请问怎样调高G2呀?

网友:
看看灯丝亮了没,再把加速级调一下.

网友:
G2电压不够,理论上是180-600V

网友:
你看一下灯丝电压有没有啊,

网友(2009-05-21):
LZ的情况处理好了吗?怎么不回来回个话啊?

网友:
我以前犯过这样的毛病,把管座灯丝脚给弄歪了。
你检查一下灯丝供电 看一下灯丝是否亮了,还有就是我犯的错 看看是不是 灯丝那脚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