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L自检通过不进硬盘

楼主(2008-11-30):
一杂牌845GL小红板自检都能通过,硬盘光驱在bios都能检到,第一屏过后只有一小白标在闪,从硬盘光驱都不能启动,数码卡跑7F,但不死机。请朋友们赐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修好了没有,分享下。

网友:
系统问题,重装系统吧

网友:
还没呢!可以确定是主板的事,不是系统。

网友:
没看全不好意思,可以刷BIOS试试看,再不行看看IO,查查看IDE到南桥的电阻有没有损坏

网友:
看看内存电压、显卡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更换数据线。然后得做系统就行了,或者调成光驱启动。

网友:
我的电脑也出现过这样的现象,换过很多东西了,硬盘、硬盘线、内存、CMOS放电、系统重新装了N遍,有时装机很慢等。都试过了。但是还不行。
于是乎,放了好长时间。某天启动了一下。结果发现好了,至今我仍旧疑惑啊。

网友:
换下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