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涉及电源维修 有很多想请教的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2008-11-30):
最近接修由于小偷偷盗接地铜线导致电压突然220V变380V而导致主机电源烧坏的电源,打开检查保险烧断,目前思维范围在保险丝, 206全桥, 还有330微法大电容上,请教版主,高手。不打开电源测试输入端L N指针表打RX1K上,指针不动,换保险之后测输入端 L N ,打RX1K上指针在200附近,请问通电是否会烧保险?全桥 以及电容如何准确测试好坏?输入端L N多少阻值算是正常(包括PC电源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谢谢大家希望积极探讨

网友:
先查一下全桥有无击穿吧,正常输入端L N阻值应该极大或无限大。全桥测试就是二极管档位,2个输入端对1个输出端,针脚一头在输入一头在输出,正负交换一次,应该一次有读数一次无限大。测试总共八次,相近的结果证明全桥是好的,否则就可能击穿了。电容短路就是坏了,没有短路、爆浆的话,要用电容表才能准确测试。

网友:
谢谢楼上的 输入端L N 的阻值我看资料说是180K以上 可能档位不一样在R1X1上看起来就是极大了吧
还有笔记本电源适配器输入端测多少阻值才正常呢?

网友:
资料我倒是没有看过专门说这样测量L N阻值的。刚才随便拿出3个好的电源测试一下,两个是810k,一个是9.9m欧,我觉得被雷劈的电源还是老老实实的从插座查到开关管吧,还有后级输出也要查,比较费劲的。不要随便加电,免得加重病情或者发生意外。
笔记本适配器我没有修过,因为都很少坏的。你拆开看看有无烧焦、断路先吧,其实你在论坛的资料弄懂了atx电源的辅助电源的原理,其他的就可以触类旁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