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CT-HM主板不触发没供电

楼主(2008-11-30):
本人一块精英945GCT-HM主板 开机不触发,没供电 主板最下方有个6506的8脚管发烫。请问是不是这个管子有问题?

网友:
跑一下此管的线路,是否是3.3VSB
若是则检查3.3VSB输出是否短路

网友:
也可以跑一下触发排针的线路........

网友:
参考一下吧!!!

最近发现几片主板,使用8脚的ISL6506来驱动+3VDUAL 及+5VDUAL电压产生的。其中有一片主板损坏,导致不能上电的,估计其他的主板上也会有这个IC,所以发上来,给 各位参考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iewthread.php?tid=50391

网友:
发烫的话先换呗!说不定那是个专用芯片!

网友(2009-02-11):
楼主有没有把BIOS备分啊,有的话麻烦上传一下啊,我有快这样的板BIOS坏了

网友(2009-09-21):
那个芯片发烫 。也可能是南桥短路了。先拆下此芯片。后测一下南桥是否短路。

网友:
这种板子修过不少,基本上可以判定为南桥损坏了,你再换上一个好的6056就会发现南桥开始巨烫

网友:
看看触发电路,以及MOS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