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11-30):
扫描仪灯亮灯架不移动,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支架被卡住,还有就是不润滑所导致

网友:
除了楼上所说的外
还有可能就是电机坏了

网友:
哪个是电机?有得买吗?贵不贵?

网友:
电机坏的可能性很小,把扫描头导轨用棉花清洁干净(使劲擦,不要用酒精),然后用涂抹润滑脂,来回拉动扫描头,把润滑脂在整根导杆上形成一层油膜。(润滑脂用“奥迪双钻”四驱车专用的润滑脂,特别合适有塑胶部件的地方)

网友:
先清洗一下,再换电机吧

网友(2008-12-31):
先听一下电机有没有起动声。看是不是电机坏了。坏了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