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楼主(2008-11-30):
我有一块冠盟865PE的主板可以开机无显示,上假负载测量核心电压只有0.98V,PG0.98V。也是查到电源管理芯片是SC2643VX。它的供电9脚有12V。PG16脚只有3.3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书上说PG16脚是ATX8脚输入的。但以前发过帖子论坛上有人说PG16脚是输出给CPU确认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晕了??
  关于SC2643VX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PG16脚到底是怎么样的?
2、如果只有一主板上假负载VID0~5能不能测得电压?
3、如果只有一主板上假负载OUT1~4能不能测得电压?
4、SC2643VX管脚的中文定义是怎么样的 ?(大部分能知道有个别的不知道)
一查得知:1、2、3、24应该是电流反馈。9是电源12V输入。16是PG,10、11、12、13、14、15是VID输入.7是FB好像是基准电压。不知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
给个图你看看, 不过是你的pWM不是你的主板

网友:
谢谢张先生 这张图我有,就是测量是有些上面的问题?从图上看PG的箭头是输出是吧 ?
VID0~5 ,OUT1~4测量时有什么规律呢?

网友:
从图上看PG的箭头是输出是吧 ?是
VID0~5 ,OUT1~4测量时有什么规律呢?肯定有高的有低的,不能全为高.

网友:
现在也悟出一些道理。看到关于VID0~5 各脚输出高低电平的不同决定CPU 的电压文章,有些启发。那OUT1~4的规律呢?有待高手指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