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关于MOS的问题

楼主(2008-11-30):
本人有3块 462的 主版   加点测试以后  一块 上管电压正常  下管 无电压
一块 上管无电压
一块也是下管无电压  上管 电压正常   不过接电后自动开机 (风扇转动)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3块扳子 型号一样  对了 其中一块 出现过D3  但是后来又无显示了

网友:
你说的都是CPU没有供电吧?量电感就可以了,说的太晕。没有电压就一步步在查。最后的板子检查内存

网友:
电感怎么量 具体点。。新手很菜

网友:
遇到过

顶下~~~~~~~~~~
  用假负载量    CPU
   自动开机 你把IO 换了使下
      用表笔接地 一只搭在电感量出来了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