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联想开机就白屏.

楼主(2008-11-30):
今天接了一台19寸联想,现象是通电后开机就白屏,我原以为是高压问题,我就改了高压,改了还是不行.各位师兄,帮下忙.比点提示哦.拜托

网友:
白屏说明灯管已经点亮了,不会是高压板的问题,问题可能出在驱动板或者是屏的供电上,建议先用通用驱动板点屏试试。

网友:
先换通用板点下看看还白屏不,如不白换数据板,还白,修屏

网友:
可是高压部分,发出细声的泄漏声,我听到好象是变压器发出的。

网友:
兄弟先搞清楚液晶的原理先吧,白屏说明灯管已经被点亮了.

网友:
用通用板试一下吧,如果还是白屏,就修屏吧,测量屏上的5V供电保险看断了吗??

网友:
对,白屏的话,说明灯管工作在正常状态下,白屏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屏供电,查了没有?

网友:
开机白屏,说明高压板是OK的,看一下驱动板上的屏供电,驱动板上给屏供电都是9435那一路

9435?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
开机白屏大多是屏面的DC_DC故障或FUSE断没供电,,,查查

网友:
开机白屏,说明高压板正常,是你驱动板出问题了

网友:
1、检查屏线
2、用通用版测试
3、检查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