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C2220不开机故障???

楼主(2008-11-30):
本人接到一台富士通C2220笔记本,客户说在正常情况下使用不开机.拆开检察发现电源适配器接口那个保险管烧断了,另外电池触点附近有一对连在一起的三极管其中一个被烧焦了(什么都看不清了)另一个上面标的型号是BA48。请问各位前辈,这个烧焦的三极管和另一个是一样的吗?它的参数是多少?有什么型号可以代用??

网友:
本人还是新手,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
这个机器很难修的
我去年遇到了一个没修好,找了好多朋友帮忙也没搞好
我有块C2220的新板,用的上话你就说声

网友:
你把位号告诉我我帮你看下我的板上是多少
看看能不能帮上你忙
照你说的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