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数据自己恢复

楼主(2008-11-30):
有一块硬盘是。MAXTOR 6Y120L0的硬盘。

现在是4个分区

格式化的时候有声音但里面的东西能读。

用MHDD检测没有坏道。

用DM 分区分完之后从新启动计算机 没有效果。

感觉有还原卡之类的软件。我换其他主板分区还是没有效果

挂到别的电脑在XP 下删除分区没有效果。

XP下快速格式化能过,但没效果。

不用快速的 不过。。

我想把里面数据都删除。。。

大家帮帮我吧。

网友:
用GHOST  DISKGEN先F6删除分区再重新分啊
要不用慢装的XP分区

网友:
你用mhdd的擦除试试,好像是erase的命令

网友:
只读了  固件有问题 找到损坏固件 用好的刷之 OK!!

网友:
没有别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三星硬盘?

网友:
我觉得首先要用PC3000确定硬盘固件有无损坏,如有损坏找相同固件代换,再试,如果排除固件损坏的可能性,应该是磁头的读写IC损坏,可读不可写,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多个迈拓硬盘出相同问题.如真是磁头坏,硬盘不能再使用了.

网友:
硬盘解锁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
硬盘逻辑锁的问题

网友:
用迈拓专用工具低格试试

网友:
MHDD的erase命令应该可以的

网友:
1、用DOS命令FDISK/MBR就可以
2、启动光盘有PTDD3.0也可以的,做分区修复

网友(2009-03-05):
要努力学习,努力实践

网友:
固件坏了,会PC3000的很快可以搞定

网友:
确实是固件问题

网友:
检查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2009-04-28):
没碰到过,帮你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