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865PE Neo2-P跑DD代码不显示

楼主(2008-11-30):
MSI 865PE Neo2-P,从C1开始跑到2A后出现DD代码,不显示…………此时短接开机键一下可以正常关机……请问应该检修哪里?
不显示

网友:
刷一下BIOS,在就是加焊一下CPU座看看。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换IO芯片就好了.

网友(2009-03-08):
换IO能不能讲一下原理啊?

网友(2010-01-24):
bios 刷了 io 也换了 无果

网友:
焊一下 cpu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块相同故障的同型号主板,刷bios无用,谁能解释一下,座子是好的 io也没问题

网友:
怎么都是刷BIOS啊 要么就加焊CPU 南桥 北桥啊 都讲讲原理啊 为什么要焊 为什么要刷
按照这样修就是跟盲修没什么区别了 刷BIOS BGA SB 在不行 BGA北桥 在不行换IO 在不行弃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