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CRT

楼主(2008-11-30):
一台金格17 CRT  通电2秒 自动断电
应该是保护了,我是新手,有师傅帮忙判断是哪一块问题!

最后检测是行输出问题,断开行电路,开机就正常. 最后没有修,仍给客户了,不值得 修了.

网友:
断开二次电源,接假负载试试

网友:
断开二次电源,接假负载试试?可以试、

网友:
看看行管是不是好的!!!1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的看看反馈电路是不是带光耦,带光耦就不用接负载了!!!!!应该断开次级接的负载,看看还保护不保护了,应该是有短路的!!!!!!